[求助] 闭环增益有尖峰但相位裕度充足是为什么

楼主(2024-05-25):
我搭了个理想二级运放的反相比例放大电路,然后想看闭环增益和PM的关系,按理说是找闭环增益和开环增益的交点对应的频率下的开环增益相位曲线来算PM,但看仿真结果PM是够的,但闭环增益却有尖峰。
理想元件搭的二级运放参数如下:

AVdc

80dB

带宽

20k

GBW

207M

PM

82°

次极点

1.6Ghz

反相比例仿真电路如下:

设置的β=0.1、0.3、0.6,开环增益、闭环增益、相位曲线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反馈环路是电阻,但环路增益的极点却比开环增益多一个,有些奇怪

RG和RF会和运放输入对管的寄生电容会形成一个极点,这个极点通常很危险。

网友(点评):
感谢指点,太对了。我的理想运放建模了输入电容,我试了下调整输入电容值,就发现环路增益比开环增益多出来的那个极点位置在变

楼主:
如果我用diffprobe仿真环路增益,发现环路增益会有三个极点,这是加载效应引起的吗?

网友A:
门外小白  相位裕度定义是看环路增益  反馈里面有电容的话 环路增益的相位会和开环的相位不一样  会延迟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外小白  相位裕度定义是看环路增益  反馈里面有电容的话 环路增益的相位会和开环的相位不一样  会延迟一 ...

我的反馈环路是电阻,但环路增益的极点却比开环增益多一个,有些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反馈环路是电阻,但环路增益的极点却比开环增益多一个,有些奇怪

我看着好像有两个电容哇  电阻的旁边到地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着好像有两个电容哇  电阻的旁边到地电容

那个负载电容和运放输出电阻是构成运放的主极点,所以可以把负载电容和运放合为一个整体,那运放就是个两极点运放

网友B:
用stb测量闭环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b测量闭环相位裕度。

嗯嗯 后面采用了这种方式测

网友C(2025-05-22):
引用 楼主:
嗯嗯 后面采用了这种方式测

楼主,是因为闭环多了一个极点的原因吗,怎么解决呢,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因为闭环多了一个极点的原因吗,怎么解决呢,求教

过太久忘了,你是遇到啥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过太久忘了,你是遇到啥问题

就是这个增益的曲线,在接近-3db带宽的时候有个上翘的尖峰,有人说是因为我的二级运放没加密勒补偿,导致两个极点靠的太近,产生的尖峰,但我确实是需要大带宽的就没加密勒补偿

网友(2025-07-11):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增益的曲线,在接近-3db带宽的时候有个上翘的尖峰,有人说是因为我的二级运放没加密勒补偿,导 ...

你这个可能是共轭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增益的曲线,在接近-3db带宽的时候有个上翘的尖峰,有人说是因为我的二级运放没加密勒补偿,导 ...

哎你这个情况像是共轭极点。

随着极点从实数逐渐变成共轭复数,稳定性就会下降,同时产生peak。

滤波器一般想要做大Q值,这样的选择性才更强。选择性就从peak而来的。
这个情况在滤波器电路里有详细的原理解释。我写了个粗略的情况,你可以参考一下。

就按照我写笔记中:随着pole沿着:负实数只在实轴,逐渐靠近,慢慢变成共轭负数远离实轴。
按照这个路径移动的时候,传输函数慢慢产生了一个peak,同时滤波器的Q值逐渐变高。

还请大佬补充。

滤波器电路的传输函数

滤波器电路的传输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增益的曲线,在接近-3db带宽的时候有个上翘的尖峰,有人说是因为我的二级运放没加密勒补偿,导 ...

你这个是因为闭环后主极点距离次极点过近导致的,sansen的书上面有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