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设置在不同温度下对电压进行扫描

楼主(2024-05-25):
用了dc温度扫描和瞬态扫描结果差不多,但是不符合预期。
所以要如何在不同温度下对器件两端电压进行扫描。

网友A:
把温度设置为变量去扫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温度设置为变量去扫描试试

试了一下,和之前的结果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和之前的结果差不多

tan仿真的话有个动态参数仿真,可以在tan中某个时间节点变化温度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n仿真的话有个动态参数仿真,可以在tan中某个时间节点变化温度电压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