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启动电路

楼主(2024-05-25):
加上启动电路后仿真瞬态波形是这样的并不正确,为什么不是上升到正常工作的那个电压,而是先上升到VDD再降到零再升到正常工作的电压呢?

网友A:
启动电路本质上是一个负反馈电路,现在假设把VREF到最左侧的NM0的G端断开,让环路断环,把NM0的G端作为输入,VREF作为输出,你可以看到整个反馈回路经过了3个共源极,反馈的极性确实是负反馈,但是从稳定性角度考虑它的相位裕度会很差。你可以尝试修改一下补偿电路的结构以减小共源极的数量。

网友:
看一下运放上拉能力和启动管N管下拉能力大小

楼主:
现在是这样子

网友B:
蹲蹲,刚好碰见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启动不是这样仿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不是这样仿的把

瞬态仿真看输出端不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蹲蹲,刚好碰见一模一样的问题

原帖是电流镜缺少了启动电路 加上去之后就不会振荡然后电压飘到1.8V 但是带隙的启动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帖是电流镜缺少了启动电路 加上去之后就不会振荡然后电压飘到1.8V 但是带隙的启动电路还有问题
...

电流镜还要加启动电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镜还要加启动电路的吗?

电流镜用的自偏置的话 他也有可能为零电流所以也要加一个启动电路给电流镜 看你电流镜是不是用的自偏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镜用的自偏置的话 他也有可能为零电流所以也要加一个启动电路给电流镜 看你电流镜是不是用的自偏置
...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你的回答,我要是启动设计好了我滴滴你,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你的回答,我要是启动设计好了我滴滴你,非常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本质上是一个负反馈电路,现在假设把VREF到最左侧的NM0的G端断开,让环路断环,把NM0的G端作为输入 ...

环路中有三个共源极,需要减少的话就是减少两个,可以尝试改一下启动电路对吧

网友:
启动电路还没设计好,但是在输出加个低通滤波器能解决过冲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镜用的自偏置的话 他也有可能为零电流所以也要加一个启动电路给电流镜 看你电流镜是不是用的自偏置
...

你好,请问这个自偏置电流镜怎么加启动电路,有原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自偏置电流镜怎么加启动电路,有原帖吗

如图

网友D:
哦哦哦,好的,想问一下我是低压自偏置cascode电流镜作为偏置的,需要启动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哦哦,好的,想问一下我是低压自偏置cascode电流镜作为偏置的,需要启动电路吗 ...

那就不用了 偏置电路用的自偏置电路才要

网友(2025-05-14):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样子

想问下楼主是怎么改进到这一步的,最后有解决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5-07-18):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