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参数提取问题

楼主(2024-05-25):
前仿原理图中晶体管的spectre model是nch3_mac和pch3_mac
提取版图寄生参数之后(calibreview或dspf格式),所有晶体管的spectre model全部变成了nch和pch
这是为什么呢?求助解决办法

网友A(2024-12-12):
今天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兄弟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在PDK文档里有,看你PDK里面的定义,是不是NCH和NCH_MAC 同样都调用的这些model,如果不是,看看针对你的cellview.map看看里面的映射关系对不对。如果直接抽dspf 都是NCH话,这两个大概率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兄弟解决了吗

我是在pex的rule里面打开了一个选项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