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模拟版图上一根走线怎么打多个pin?

楼主(2024-05-25):
10资产

网友: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金属电阻

网友:
用金属电阻逻辑意义上的隔断

网友:
一条线上就应该只有一个pin,如果有两个以上的pin,那就是不在同一层cell,可能是底层一个pin,顶层一个pin以此类推

网友:
二三楼正解

网友:
打多个pin是指不一样的pin name 还是一样的。一样的意味着上电强,弱化金属线阻抗。不一样的直接报错,打了也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