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点频率 与 极点频率的定义

楼主(2024-05-26):
太夸张了 我原来一直都没搞懂过零极点和零极点频率   可以请教一下这两者的定义吗?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呆  翻了教材个人看法是 零极点指的是传输函数分子分母为零时s对应的值  是个复数有实部与虚部        那么零点频率与极点频率是什么呀  是指的零极点的模值吗

网友A:
就是个定义吧,爱咋定义咋定义呗,你这么定义也没毛病,方便使用就行
一般闭环系统才存在复的极零点,到这个复杂度一般也没人手算了,算时域响应手算二阶到头了吧,我记得俩极点运放闭环形成共轭极点的模就是自然震荡频率,定义这个频率也是为了后面算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定义吧,爱咋定义咋定义呗,你这么定义也没毛病,方便使用就行
一般闭环系统才存在复的极零点,到这 ...

好的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