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Error: Property errors.

楼主(2024-05-26):
做LVS的时候报 Property errors.错误,之前有小于1%的误差,我给修正了,这个误差达到了33%,也可以修误差值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办法?求大佬解答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人

网友A:
把LVS property 比值放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VS property 比值放开就行。

放到百分之三十几也行吗?这个误差值会不会有点大了?

网友B:
这明显是设计有其他问题,instance number和net number都看下有没有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设计有其他问题,instance number和net number都看下有没有对上

instance和net都差点儿,instance差一个,net差8个,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定位

我大概觉得net的问题出在XVDD上,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定位和修改(第一次跑LVS),请大佬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设计有其他问题,instance number和net number都看下有没有对上

大佬,真有对不上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定位这个问题出在哪儿,net有8个对不上,instance有一个对不上。
这是其中一个net: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Discrepancy #1 in top_control

Net VDD                                                   VDD
--- 50776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5078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Incorrect Devices On This Net ---

** no similar instance **                                 XVDD/MPM0  MP(P_33_L110E)
  ** unmatched net **                                       g: XVDD/net11
  ** VDD **                                                 s: VDD
  ** VDD **                                                 d: VDD
  ** VDD **                                                 b: VDD

** no similar instance **                                 XVDD/MNM4  MN(N_12_LLL110E)
  ** unmatched net **                                       g: XVDD/net11
  ** unmatched net **                                       s: XVDD/net18
  ** VDD **                                                 d: VDD
  ** VSS **                                                 b: VSS

** no similar instance **                                 XVDD/MNM0  MN(N_12_LLL110E)
  ** VSS **                                                 g: VSS
  ** VDD **                                                 s: VDD
  ** VSS **                                                 d: VSS
  ** unmatched net **                                       b: XVDD/net18

** no similar instance **                                 XVDD/RR0  R(RNPPO_L110E)
  ** VSS **                                                 pos: VSS
  ** unmatched net **                                       neg: XVDD/net11
  ** VDD **                                                 sub: VDD

这是instance: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Discrepancy #9 in top_control

X24/X21/X3/D0(340.980,403.210)  D(DIOP_L110E)             ** missing instance **
  pos: 586                                                  ** no similar net **
  neg: X24/VDD                                              ** no similar net **

我觉得net的问题出在VDD这个IOPAD上,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定位这个问题并修正,请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C:
用drv开gui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rv开gui来看

缺失的instance定位在这个IP上,服务器断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source file的设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rv开gui来看

gui定位instance到一个IP上,图片上传要审核,等会儿应该就能看到,但是IP上的绕线和instance都是库文件写死的,这种要怎么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真有对不上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定位这个问题出在哪儿,net有8个对不上,instance有一个对不上。
...

看下layout里衬底的连接,layout里没有提取出独立的衬底连接,但是source里似乎有独立的衬底连接,看下是否需要layout里加入提取独立衬底的层,PSUB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gui定位instance到一个IP上,图片上传要审核,等会儿应该就能看到,但是IP上的绕线和instance都是库文件 ...

如果是IP,有添加hcell来不匹配这个吗?

网友D:
检查下layout 上global connection 定义的线和ip 都做了真实的物理连接没有,似乎是layout 上没有连接vdd 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layout 上global connection 定义的线和ip 都做了真实的物理连接没有,似乎是layout 上没有连接vdd  ...

确实是有一个ESD的IP,layout上它有一个M4层的电源没接上VDD和VSS,但是我手动连接的时候也不行,没法手动接通这个IP和VDD,V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IP,有添加hcell来不匹配这个吗?

有一个ESD的IP(名字是PC_C),你说的hcell设定是什么?第一次做LVS,好多地方我都不知道 /捂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layout里衬底的连接,layout里没有提取出独立的衬底连接,但是source里似乎有独立的衬底连接,看下是 ...

layout没找到衬底链接层,lef库文件里也没找到关于衬底链接的设定,请问应该到哪儿去找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个ESD的IP(名字是PC_C),你说的hcell设定是什么?第一次做LVS,好多地方我都不知道 /捂脸
...

lvs是拿netlist来比layout,IP内部不可见,应该通过hcell的方式来告诉calibre这里是blockbox,是不需要对比的,不然就会出现匹配不上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有一个ESD的IP,layout上它有一个M4层的电源没接上VDD和VSS,但是我手动连接的时候也不行,没法手 ...

你需要用globalNetConnect先把IP的VDD pin连到 VDD net上,然后就能拉线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用globalNetConnect先把IP的VDD pin连到 VDD net上,然后就能拉线连上了

我用了globalNetConnect命令,但是还是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s是拿netlist来比layout,IP内部不可见,应该通过hcell的方式来告诉calibre这里是blockbox,是不需要对 ...

好的,我问了设计人员,应该是layout没做两个地的隔离标识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有一个ESD的IP,layout上它有一个M4层的电源没接上VDD和VSS,但是我手动连接的时候也不行,没法手 ...

你手拉一个呗,直接横向拉,话说回来,你这个clamp pin shape direction和pg 的方向不一致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有一个ESD的IP,layout上它有一个M4层的电源没接上VDD和VSS,但是我手动连接的时候也不行,没法手 ...

clamp 只需要给他最上层拉上电就行,他内部都已经集成好via 和stripe了,把clamp cell 加在hcell list 中,看看是不是这个cell 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手拉一个呗,直接横向拉,话说回来,你这个clamp pin shape direction和pg 的方向不一致啊

在innovus里面手动拉,显示有wire啥啥啥的,不让从这个clamp上面拉过去,这个clamp pin shape的方向是横向,M4做的电源是纵向,但是这个clamp是参考之前另一个设计的脚本直接加进来的,另一个设计的设计人也找不到,现在都不确定这个clamp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clamp 只需要给他最上层拉上电就行,他内部都已经集成好via 和stripe了,把clamp cell 加在hcell list 中 ...

最上层是M4层,没有拉上电,手动不让拉,找了个做过这个库的人,让到virtuoso里面加一个SPEGND层试试,大佬知道怎么加这个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innovus里面手动拉,显示有wire啥啥啥的,不让从这个clamp上面拉过去,这个clamp pin shape的方向是横 ...

先不管他有drc,先把lvs 过了再说,可以setEditMode -drc_on 0 ,手拉线的时候可以不考虑drc,拉好之后再把-drc_on 1开开,但是会有drc,后期再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innovus里面手动拉,显示有wire啥啥啥的,不让从这个clamp上面拉过去,这个clamp pin shape的方向是横 ...

这种clamp是你们自己做的?一般不都是foundry 提供吗?这后期从上面往下盖电都是问题啊。哎?M4 你确定track 是竖向的吗?我怀疑你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clamp是你们自己做的?一般不都是foundry 提供吗?这后期从上面往下盖电都是问题啊。哎?M4 你确定tr ...

clamp是foundry提供的,脚本M4做电源是纵向的电源条,这个clamp最高层是M4,是横向的电源走向,现在clamp拉不上电,准备在virtuoso里面手动拉一个电(因为要在virtuoso里面给做隔离层,就一块儿修改了),还有想请教的点是这个ESD是VDD,VSS的,但是我有一个IOPAD是IDCLAMPC,插在VDD和VSS的IOPAD之间了,相当于已经做了VDD和VSS的ESD(个人理解),那这个core部分的clamp是不是可以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clamp是你们自己做的?一般不都是foundry 提供吗?这后期从上面往下盖电都是问题啊。哎?M4 你确定tr ...

我把M4层走线发上来,但是要审核,可能会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clamp是你们自己做的?一般不都是foundry 提供吗?这后期从上面往下盖电都是问题啊。哎?M4 你确定tr ...

VDD,VSS是器件走线,细的纵向线是innovus布局的VDD,VSS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clamp是你们自己做的?一般不都是foundry 提供吗?这后期从上面往下盖电都是问题啊。哎?M4 你确定tr ...

这是在virtuoso打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在virtuoso打开

M4层的PG看上去太细了,而且方向和CLAMP里的方向相反,连线看来是不可能的。Virtuoso里看到还有一层M5或者RDL层?只能从TOP metal从CLAMP上方通过,直接打VIA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4层的PG看上去太细了,而且方向和CLAMP里的方向相反,连线看来是不可能的。Virtuoso里看到还有一层M5或 ...

M4的PG只负责给stdcell供电,和M1层打通,所以做得比较细,我试着从顶层M6覆盖上去,然后打孔打通,但是反而报了更多LVS错误,现在直接把这个clamp模块删了,LVS就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M4的PG只负责给stdcell供电,和M1层打通,所以做得比较细,我试着从顶层M6覆盖上去,然后打孔打通,但是 ...

如果是IO供电,芯片不大的话,IO PAD里的ESD就够用了,加不加这个CORE CLAMP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IO供电,芯片不大的话,IO PAD里的ESD就够用了,加不加这个CORE CLAMP没关系。
...

所以我直接删了,我的设计很小,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