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4Bit delta sigma ADC测试

楼主(2024-05-26):
请问各位大神,24Bit 高精度delta sigma ADC如何测试Gain error 、INL等?什么样的信号源噪声能小于1LSB?感谢!

网友(2024-10-29):
24bits的ADC,模拟端输入的信号对应的DAC的ENOB也要有24bits以上吧,我只能想到用ENOB比较高的DAC打sin波去测这些参数,我觉得DAC输出滤波以后得到的sin波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