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数模混合仿真中的Verilog例化模块报错

楼主(2024-05-26):
问题概述:在同一.v文件中例化了二选一选择器的module,组成四选一选择器,但是TOP层报错未解析。instance 'Verilog_MUX4to1_TB.I0@Verilog_MUX4to1<module>.u0' of design unit 'Verilog_MUX2to1' is unresolved in 'what65.Verilog_MUX4to1:functional'.

《详细描述如下》
想使用两个二选一选择器,组成一个四选一选择器,因此写了如下代码:(编译已通过)

下图分别为激励信号的Verilog、TOP层原理图:
下图为config配置,可见二选一选择器标红:
无视他,AMS仿真,报错如下:instance 'Verilog_MUX4to1_TB.I0@Verilog_MUX4to1<module>.u0' of design unit 'Verilog_MUX2to1' is unresolved in 'what65.Verilog_MUX4to1:functional'.

《个人猜测》
难道是调用子模块的方式不对?不能在同一个.v文件下例化?求助

网友A:
同问,最近要做数模混合仿真,求组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最近要做数模混合仿真,求组各位大神

兄嘚你也摸一下,有进展please说说

楼主:
现在的疑问即为:需要将 被例化模块的文件 放在哪里呢?
同一个library的不同cell就行了吗?不用写到同一个cell的view里面嘛?或者代码需要怎样处理呢?

网友B:
可以放同一个文件,config view里 Verilog_MUX4to1 选symbol (或者 external HDL)
然后在AMS options里include这个包含两个mux module的.v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放同一个文件,config view里 Verilog_MUX4to1 选symbol (或者 external HDL)
然后在AMS options里incl ...

谢谢前辈!两个方法都跑通了!不胜感激❀

网友(2024-09-19):
引用 网友B:
可以放同一个文件,config view里 Verilog_MUX4to1 选symbol (或者 external HDL)
然后在AMS options里incl ...

前辈,请教一下AMS option中include file 是不是只能识别.v文件,发现添加.sv文件会有编译错误,提示代码有误(找数字确认过.sv文件代码无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放同一个文件,config view里 Verilog_MUX4to1 选symbol (或者 external HDL)
然后在AMS options里incl ...

前辈你好,我分别尝试在ams option的-v窗口和“files on xrun command line ”窗口添加产生激励所需要用到的所有.sv文件,但两次尝试都失败,仿真报.sv中的语句错误,但.sv文件是数字跑通OK的,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错误信息如下,请求前辈指点:xmvlog: *W,DFAUTO (/home/user/share/test/xxx_test.sv,1|16): Default automatic lifetime will not be applied outside tasks and functions.
    xxx_env env;
xmvlog: *E,SVNOTY (/home/user/share/test/xxx_test.sv,4|10): Syntactically this identifier appears to begin a datatype but it does not refer to a visible datatype in the current scope.
    int packet_cnt;
xmvlog: *E,BADDCL (/home/user/share/test/xxx_test.sv,5|6): identify declaration while expecting a statement.
    $value$plusargs("packet_cnt=%d", packet_cnt);
xmvlog: *W,NOSYST (/home/user/share/test/xxx_test.sv,7|18): System function '$value$plusargs' invoked as a task. Return value will be ignored.
        program xxx_test.xxx_test:s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我分别尝试在ams option的-v窗口和“files on xrun command line ”窗口添加产生激励所需要用 ...

这是UVM的tb激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UVM的tb激励吗

是的,在option打开了UVM。进行仿真也是报一样的错误。数字代码是用VCS跑通的,数模混合现在用的x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