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这个电感电流不是波纹状的啊?

楼主(2024-05-26):
求助大神们,我在做一个buck,是cot环路控制的,如图,电感电流不是常规的波纹状,输出QN也不正常,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带个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带个负载

好的,我试试,大神,请问一下,我看我RS触发器中的s也不正常,但我单独用一个固定vpwl给QN来测试时是正常的,这个会不会也是因为电感电流没纹波和输出电压没纹波造成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大神,请问一下,我看我RS触发器中的s也不正常,但我单独用一个固定vpwl给QN来测试时是正 ...

感觉可能是的,我看你的VFB在过某个时间过后一直是高于Vref,这样的话内部比较器应该是没法产生波形的,VFB一直高的原因感觉就是你的输出电容在第一次充电后没有释放,电压就长时间的维持降得很慢,加负载可以让电压快速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能是的,我看你的VFB在过某个时间过后一直是高于Vref,这样的话内部比较器应该是没法产生波形的,V ...

大神,加了负载还是VFB还是高于Vref,还能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A:
能不能看下你的带载仿真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看下你的带载仿真波形呢

好滴,您看看,负载电阻是20欧

网友A:
感觉你的功率电感上已经有纹波电流了,应该是一些小锯齿状的东西,你放大看看呢,看下功率mos的gs电压是不是和电感的纹波电流是相关的,DCDC电感上的纹波电流就是在你输出的平均电流基础上上下摆动的,电感值设置得比较大的话纹波电流就会比较小,就是说你还可以减小电感值来放大纹波电流方便观察,还有就是有个疑问是你的vfb还是高于你的Vref,是不是vfb到比较器之间还有什么分压呢,看下比较器有没有波形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功率电感上已经有纹波电流了,应该是一些小锯齿状的东西,你放大看看呢,看下功率mos的gs电压是不 ...

我那个net38就是比较器输出,我的s端好像不起作用

网友:
MOS的控制电路这部分可以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