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这个电感电流不是波纹状的啊?

楼主(2024-05-26):
求助大神们,我在做一个buck,是cot环路控制的,如图,电感电流不是常规的波纹状,输出QN也不正常,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楼主:
求求了,救救孩子把

网友A:
上管没有开启吧,UGATE电压需要BOOST上去,似乎你没加自举电路

楼主:
请问必须要加boos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管没有开启吧,UGATE电压需要BOOST上去,似乎你没加自举电路

请问必须要加boost吗?

我仿真了下dc,上管和下管确实电流很小,但电路里其他电路也几乎没电流,总体静态电流才45uA,但因为我又不会取外围电路的电阻电容,又怀疑自己补偿或寄生取的不对,请大神给个思路把

网友A:
你上管用的是NMOS,必须要UGATE-SW大于VTH时上管才能开通,你在上管和下管加的同样的幅度的驱动信号上管开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管用的是NMOS,必须要UGATE-SW大于VTH时上管才能开通,你在上管和下管加的同样的幅度的驱动信号上管开不 ...

您好,我做的就是这个芯片,我想您说的是对的,但不知道在cadence里这个boot二极管怎么加?不好意思,我是小白,还请您指教

网友A:
调用你工艺库里的二极管应该有model,可以仿真,按照应用图上的接法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你工艺库里的二极管应该有model,可以仿真,按照应用图上的接法接上去

用的csmc工艺,没发现有二极管,analogLib有diode,参数不知道怎么给

网友A:
csmc的啥工艺,怎么可能没有二极管?实在没有你就用bjt管接成二极管的形式仿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mc的啥工艺,怎么可能没有二极管?实在没有你就用bjt管接成二极管的形式仿真吧 ...

哦哦哦,我太蠢了,找到了,这个宽度长度对二极管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
m取大点就行

楼主:
取50可以吗

楼主:
加了boot还是这样啊,哇哇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