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e覆盖率分析

楼主(2024-05-27):
line覆盖率不足100%,怎么根据被标记的行 判断是冗余设计还是未测到的功能点呢

网友:
一般交给设计来看,设计出覆盖率报告和exclude文件,根据未覆盖并不能exclude的行,设计给出说明,由验证补充;一般debug足够多的话,也能根据设计意图看出来是否是未测功能点。

网友:
一般都是在branch里的行没有被覆盖,这时候就看参与判断的信号是不是有写死成固定值的。即使没有写死,driver从其他模块来,其他模块也可能发不出对应的值。一切都是跟rtl里的协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