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移动macro 问题

楼主(2024-05-27):
在移动macro 与mask 对其时,遇到这个移动距离过小,上下移动时移不动这么小的距离,是不是有什么设置限制了?

网友A:
是不是snap打开了,需要snap到一定位置上,所以移动距离太小,会snap到原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snap打开了,需要snap到一定位置上,所以移动距离太小,会snap到原位置上 ...

应该是这个,我找了下与snap相关的命令,好像没找到对应的设置怎么关,请问是哪个命令把这个 关掉呢

网友:
setFPlanMode里有选项可以调整的 -snapBlockGrid和-forceHonorSnapRule 试试看。

网友B:
floorplan -site core_site_name -d width length x1 y1 x2 y2(core margin) -noSnapToGri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我找了下与snap相关的命令,好像没找到对应的设置怎么关,请问是哪个命令把这个 关掉呢
...

最简单的,gui界面FloorPlan菜单有个snapFp相关的,点开勾勾选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gui界面FloorPlan菜单有个snapFp相关的,点开勾勾选选就好了

奔奔?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oorplan -site core_site_name -d width length x1 y1 x2 y2(core margin) -noSnapToGride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