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楼主(2024-05-27):
net和instance对不上,第一次做LVS,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去进行修改,希望大佬们多多指教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Warning: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exceeded.

LAYOUT CELL NAME:         top_control
SOURCE CELL NAME:         top_control

对不上的instance: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Discrepancy #9 in top_control

X24/X21/X3/D0(340.980,403.210)  D(DIOP_L110E)             ** missing instance **
  pos: 586                                                  ** no similar net **
  neg: X24/VDD                                              ** no similar net **

对不上的net之一: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Discrepancy #1 in top_control

Net VDD                                                   VDD
--- 50776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5078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Incorrect Devices On This Net ---

** no similar instance **                                 XVDD/MPM0  MP(P_33_L110E)
  ** unmatched net **                                       g: XVDD/net11
  ** VDD **                                                 s: VDD
  ** VDD **                                                 d: VDD
  ** VDD **                                                 b: VDD

** no similar instance **                                 XVDD/MNM4  MN(N_12_LLL110E)
  ** unmatched net **                                       g: XVDD/net11
  ** unmatched net **                                       s: XVDD/net18
  ** VDD **                                                 d: VDD
  ** VSS **                                                 b: VSS

** no similar instance **                                 XVDD/MNM0  MN(N_12_LLL110E)
  ** VSS **                                                 g: VSS
  ** VDD **                                                 s: VDD
  ** VSS **                                                 d: VSS
  ** unmatched net **                                       b: XVDD/net18

** no similar instance **                                 XVDD/RR0  R(RNPPO_L110E)
  ** VSS **                                                 pos: VSS
  ** unmatched net **                                       neg: XVDD/net11
  ** VDD **                                                 sub: VDD

对不上的net之二: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Discrepancy #5 in top_control

Net X24/5                                                 ** no similar net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X24/5 ---

X24/M12(320.000,374.355)  MN(N_12_LLL110E)                ** no similar instance **
  g: X24/3                                                  ** unmatched net **
  s: X24/5                                                  ** unmatched net **
  d: X24/VDD                                                ** no similar net **
  b: 586                                                    ** no similar net **

X24/M0(320.000,341.420)  MN(N_12_LLL110E)                 ** no similar instance **
  g: 586                                                    ** no similar net **
  s: 586                                                    ** no similar net **
  d: X24/VDD                                                ** no similar net **
  b: X24/5                                                  ** unmatched net **

网友A:
查一下short,globalConn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short,globalConnect

我有两个globalConnect,一个是内部标准单元的VDD,VSS,一个是专供IOPAD的VDDIO,VSSIO,如果s0,s1设定为VSS,VDD的话,LVS会有PORT对不上,少了VDDIO,VSSIO,s0,s1设定为VSSIO,VDDIO的话就没有PORT问题,报现在这个问题。short应该在哪儿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globalConnect,一个是内部标准单元的VDD,VSS,一个是专供IOPAD的VDDIO,VSSIO,如果s0,s1设定 ...

short可以PR工具查,s0:VSS VSSIO s1:VDD VD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ort可以PR工具查,s0:VSS VSSIO s1:VDD VDDIO

好的,我下去试试,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