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加RES CT的排数

楼主(2024-05-27):
有么有什么方法,在不更改工艺厂pcell的情况下,将电阻CT的排数增加到多排。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只有孔的pcell,然后直接调用

网友B:
首先要去design rule看一下是否是工艺厂限制的用法,有些工艺会要求某些类型的电阻只能用单排孔。
如果没有限制PDK又不放出修改选项的话,可以写一个pcell去调这个电阻的pcell,把需要修改的parameters都继承下来,再加上一个设定排数的parameter,通过电阻自身的parameter和你写的算法自动计算需要增加的CT,写好后你就可以直接调你写的pcell来替代PDK的pcell(没有改变PDK的pcell,只是在调出来的过程中经过了处理,然后再生成了一个可调用的cell,就是superMaster和master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去design rule看一下是否是工艺厂限制的用法,有些工艺会要求某些类型的电阻只能用单排孔。
如果没有 ...

学到了,谢谢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只有孔的pcell,然后直接调用

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C:
选择器件直接修改属性即可,以目前项目中的DB工艺为例子,选中你需要增加CT排数的电阻后,在CIW中使用css()~>cntRows = n,即可进行修改;为了方便可以创建一个简单的脚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器件直接修改属性即可,以目前项目中的DB工艺为例子,选中你需要增加CT排数的电阻后,在CIW中使用css() ...

有的工艺pcell里面没有这个参数,这个就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去design rule看一下是否是工艺厂限制的用法,有些工艺会要求某些类型的电阻只能用单排孔。
如果没有 ...

原来是这个意思!

网友D(2025-10-11):
引用 网友C:
选择器件直接修改属性即可,以目前项目中的DB工艺为例子,选中你需要增加CT排数的电阻后,在CIW中使用css() ...

请问css()是什么命令 有全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css()是什么命令 有全称么

找到了  car(geGetSel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