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相关采样的问题

楼主(2024-05-27):
用Matlab做fft分析

请问一下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我这里貌似没有满足相关采样
但是似乎没有发生频谱泄露

网友A:
你这咋没有频谱泄露,主峰边上那个缓变的部分就是泄露出去的啊。你的输入就是一个单tone信号,如果没有频谱泄露FFT输出就是一个冲击信号了。你随便把你的输入频率设置成10的整数倍,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咋没有频谱泄露,主峰边上那个缓变的部分就是泄露出去的啊。你的输入就是一个单tone信号,如果没有频谱 ...

前辈这样是落在第二根谱线上了吧,取得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