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 23.1安装顺序问题 .

楼主(2024-05-27):
各位大佬,请教下Cadence IC 23.1安装顺序问题。需要像IC 5/6一样,先安装Base,再安装Hotfix嘛?

还是直接安装Hotfix即可,比如IC23.10.060这个hotfix,是不是安装完了就得到最新版本的Cadence 23.1.06了啊?

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都可以,你直接安装hotfix包,会提示你加载base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你直接安装hotfix包,会提示你加载base包的

那就是安装顺序,还是得先装base,再装Hotfix罗?

网友B:
直接用 Hotfix, 如果提示要Base 就给,不要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Hotfix, 如果提示要Base 就给,不要就算了

你的意思是,Hotfix里面包含了Base ? 我试试,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Hotfix里面包含了Base ? 我试试,谢啦

不是,直接安装hotfix时,会提示需要哪个版本base版本,然后你指定base安装包路径,它会自动再安装一遍base包。

网友:
你要准备HOTFIX和BASE然后装HOTFIX按提示选择BASE盘

网友C:
如果你是安装 Update版本,那是不需要Base版本的安装包的。但HotFix的话就需要,具体操作的时候你直接安装Hotfix即可,安装过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会提示你导入Base版本的安装包所在的路径,导入完成之后会自动完成后续的安装。注意,不管是hotfix、update、或则base版本安装包所在的完整路径都不能包含空格,否则IScape 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安装 Update版本,那是不需要Base版本的安装包的。但HotFix的话就需要,具体操作的时候你直接安装H ...

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安装 Update版本,那是不需要Base版本的安装包的。但HotFix的话就需要,具体操作的时候你直接安装H ...

大佬,请问这个IScape是必须安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请问这个IScape是必须安装吗?

这个 IScape 是 cadence 的软件包管理安装工具,它是一个基于java 开发的安装工具,你必须将它运行起来,才能够使用它来安装cadence 的各种软件包。当然,如果你是Cadence 的付费用户的话,也是通过这个 IScape 工具从网络上下载最新版本的Cadence 软件包来安装的。

网友E(2024-12-18):
哪位大佬能分享一下这个hotfix对应的base吗?是:
“IC 23.10.000 RHEL 7.4(lnx86) Base Release Disk 1”
非常感谢!

网友(2025-03-05):
引用 网友E:
哪位大佬能分享一下这个hotfix对应的base吗?是:
“IC 23.10.000 RHEL 7.4(lnx86) Base Release Disk 1”
...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