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约束文件

楼主(2024-05-27):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
      FPGA约束文件都有哪些啊?
      Quartus的约束文件和Vivado的约束文件是一样的吗?

      配置引脚算是对引脚进行约束吗?

网友A:
物理约束、时序约束,配置引脚算是对IO进行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约束、时序约束,配置引脚算是对IO进行约束

请问物理约束和时序约束文件是需要自己编写吗?

为什么我在用FPGA的过程中好像没有写过约束文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物理约束和时序约束文件是需要自己编写吗?

为什么我在用FPGA的过程中好像没有写过约束文件啊

有图形界面{tool -> time analyzer}可以点一点进行约束 也可以自己编写sdc qsf文件 只是看你自己喜欢;还有就是看你跑什么过程吧 前仿跑一些简单的模块可能不需要这些东西 到后仿综合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形界面{tool -> time analyzer}可以点一点进行约束 也可以自己编写sdc qsf文件 只是看你自己喜欢;还 ...

哦哦哦,可能我只用来驱动DAC芯片之类的,就还没用到过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