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跑完lvs为什么没有脸

楼主(2024-05-27):
为什么没有笑脸或者哭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点warning里面的坐标全是空的,啥都没有

网友:
先解决softchk database

网友A:
LVS设置了,必须先把softchk 这个类型的错解决完才显示,这个类型的错就是说你的 某些p/n 环没有接上电位,全部接好,再跑LVS就能显示全部的erro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设置了,必须先把softchk 这个类型的错解决完才显示,这个类型的错就是说你的 某些p/n 环没有接上电位, ...

啊非常感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设置了,必须先把softchk 这个类型的错解决完才显示,这个类型的错就是说你的 某些p/n 环没有接上电位, ...

你好,我今天把softchk过了之后还是没有哭脸,而且下面这些坐标点进去全都是空的,不知道啥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今天把softchk过了之后还是没有哭脸,而且下面这些坐标点进去全都是空的,不知道啥情况啊
...

看下你打的label类型是否能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