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rambist retention测试问题

楼主(2024-05-27):
根据Tessent工具对Data Retention Faults的介绍(一个cell在长时间未被访问的情况下丢失其存储的值),sram中该故障可能由于上拉器件的缺陷引起。由此,工具利用算法对该故障进行测试,在《Tessent MemoryBIST User's Manual》Appendix E:Parallel Static Retention Testing 中提到了一个参数:“static retention test pause”,在文档示例中为parallel_retention_time : 10ms

请问这个parallel_retention_time在不同的工艺平台下是否会做相应的调整,如果调整了,依据是什么呢?
比如某芯的.18下的sram在测这个故障时所采用的参数是50ms(如有异议请留言),而换到某虹的.18呢?这个parallel_retention_time 为多少呢?怎么得到的呢?

网友A:
一般foundry并不提供这个值,按测试工程师的经验设置
这个值还要drop电压,drop到多少也要实测来定,所以没有一个标准

之前T家 12nm,TT=0.8V,实测是drop到0.45~0.5之间,retention 50ms 测的

网友B:
个人理解,不同厂商的工艺应该按照SRAM的SPEC 规定的设置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就是retention的数值要问vendor?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不同厂商的工艺应该按照SRAM的SPEC 规定的设置

我的理解是的,这个是对应memory 低功耗的保持时间和器件工艺参数相关

网友:
我理解这个等待时间也是一个摸索的值,没有固定的参考,之前做MPW项目,部门内部的标准就是等待100ms,然后高速新工艺的项目会适当降级标准(减少等待时间),28nm+的工艺,等待时间就按标准,甚至等的更久,具体转量产的话会根据应用场景再调整,作为功能测试,按vendor给应该就可以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O(∩_∩)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foundry并不提供这个值,按测试工程师的经验设置
这个值还要drop电压,drop到多少也要实测来定,所以没 ...

感谢回复,但我有个疑问,就是tessent在描述“data retention faults”的时候,并没说要把测试电压降低,那么不降低电压的条件下,是不是意味着测试条件更宽松了,所需等待的时长也就更长了呢?又或者,二者所描述的fault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我有个疑问,就是tessent在描述“data retention faults”的时候,并没说要把测试电压降低, ...

是的,不drop电压没准儿需要retention 1s

drop后50ms或许就可以

网友(2025-06-20):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我有个疑问,就是tessent在描述“data retention faults”的时候,并没说要把测试电压降低, ...

你好楼主,请教一个问题:请问如果要降低电压测试的话,应该在何时在机台上降低电压?这个时间点怎么得到?

网友(点评):
不清楚,你可以问问其他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