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ESD设计

楼主(2024-05-27):
数字ic后端设计中ESD设计是必须的吗?在电源portVDD,VSS之间插入CLAMP器件做ESD后还需要在core boundary范围里面加入ESD器件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内部插入ESD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2024-07-29):
有这种说法吗?CDM防护的保护器件也都很小的,在PR阶段加antenna diode就行了啊

网友:
你说的是core boundary范围里每隔几百um放一个clam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