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UCLI-FORCE-NODBG] Unable to force object

楼主(2024-05-27):
求助,有小伙伴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Error-[UCLI-FORCE-NODBG] Unable to force object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结果

网友A:
编译参数和运行参数有没有加 -debug_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参数和运行参数有没有加 -debug_all

多谢多谢!
我尝试了下
加-debug_acc+all, 实验结果 会报错,

加-debug_all,没有报错,仿真pass,还是debug_all 的调试信息更全
加-debug_region+tb 或者 -debug_region+dut 没有报错,仿真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