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删掉版图中黑底白字

楼主(2024-05-28):
询问一下有人知道如何把virtuoso版图中黑底白字删掉吗,在画图的时候这些字体看着乱糟糟的

网友A:
关掉有个小眼睛图案开关

楼主:
点完之后显示是这个界面,请问下一步怎么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有个小眼睛图案开关

在layout界面中已经关掉了,课时版图中依旧会显示相应的文字

网友:
改成L模式就好了

网友:
Option里面有个net name display,把里面的display net name labels的勾点掉

网友B(2024-08-13):
选中黄色不规则矩形前面的这三个竖杠给拉倒下面来  再点击后面出现的红框里面的那个   不是上面蓝框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中黄色不规则矩形前面的这三个竖杠给拉倒下面来  再点击后面出现的红框里面的那个   不是上面蓝框里的   ...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把这一栏单独放置在一排  也可以选择点击黄色不规则矩形后面的>>  这个是把这一栏里面隐藏的工具都展示出来  你选完工具以后又会继续隐藏

网友(2024-11-18):
可以,我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