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反相器级联的buffer如何确定尺寸和数量问题。

楼主(2024-05-28):
控制时序的电路如果要同时驱动很多的重复单元,线往往很长,这时候需要添加栅宽逐级增大的反相器形式的buffer增加驱动能力,要怎么确定要加多少buffer能够满足需求呢。

网友A:
数字还是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还是模拟?

模拟

网友:
期待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2025-07-01):
期待大佬解答

网友(2025-08-01):
数字IC,我之前了解过用“fan-in” “fan-out” “logical-effort” “gate-effort”这些概念,可以推算出“反相器链最佳的级数”。模拟IC我就不清楚了,蹲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