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up timing的疑问

楼主(2024-05-28):
设计里面有一组reg2out分组的一个timing path,根据学习的知识 setup slack=capture+T-(latch+date+UN+setup)

但计算出来的跟工具报告出来的数据相差甚异,想求助下大家根据工具报告的这个图,应该怎么理解这个负的slack,感谢,SYS_CLK_N和SYS_CLK时钟周期都是20ns,output delay=15ns,表里面尤其不懂Other End Arrival Time         10.000,这个是啥,是周期的一半么?

网友:
你这半个周期Output delay还要这么大,那肯定是要violation的

网友:
你这是双沿 是半周期检查 不是一个周期

网友:
半沿检查,output delay相应减半就行了

网友A:
可以看到报告里面一个是leading edge 一个是trailing edge所有不是同沿,是
半周期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到报告里面一个是leading edge 一个是trailing edge所有不是同沿,是
半周期检查 ...

又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