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manager键盘失效

楼主(2024-05-28):
求助!xmanager里右侧数字键盘和shift键只能在特定输入法(搜狗)的英文模式下才能同时起作用,开cadence软件的部分功能窗口键盘会全部失效,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决

网友A:
重启应该可以解决吧  ,我之前也是右侧数字键盘失灵,重启virtuoso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应该可以解决吧  ,我之前也是右侧数字键盘失灵,重启virtuoso就好了

重启多次也没用,只能靠切换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