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频率是怎样直接影响dynamic ir 和 signal em 的?

楼主(2024-05-28):
直接影响dynamic ir的是瞬时电流和RC参数吧,频率的作用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signal em 也是,电流密度、温度可以理解,线宽已经体现到了电流密度里了,那频率又是怎样直接影响signal em的呢?

网友A:
看power计算公式啊,P和f成正比关系,I=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power计算公式啊,P和f成正比关系,I=P/V

那也是统计了“很长时间”,比如1s

但是dynamic ir 和 signal em 都是瞬态物理量啊

楼主:
功率是指单位时间内的总功耗。如果频率高了,那单位时间内的总功耗当然也会高了。假如单位时间是1s,时钟周期是1ns。dynamic ir/signal em抓的是瞬态电流。那我们统计单位时间内的总功耗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计算平均电流?这和瞬态不相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是统计了“很长时间”,比如1s

但是dynamic ir 和 signal em 都是瞬态物理量啊

再瞬态也是一个时间段,工具分析出来的是一个step时间内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