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鼠标悬停只高亮线段的问题,不对相同线名的net起作用(cadence)

楼主(2024-05-28):
高亮如图,只高亮当前线段,对相同线名的net不起作用,看着很麻烦,每次都要按9。
请教大佬们有什么方法能改到相同线名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Net Hightlighting

感谢您的回复,目前我已经勾选了这个选项。但实际上Net Highlighting的作用是使得鼠标悬停处散发紫光,它并不能影响其他线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目前我已经勾选了这个选项。但实际上Net Highlighting的作用是使得鼠标悬停处散发紫光,它 ...

o->connect by name highlighting->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o->connect by name highlighting->on

感谢,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