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关系飞线提示

楼主(2024-05-28):
如图版图xl关系中,只有高亮提示,没有飞线连接

网友A:
重新抽取一下net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抽取一下net信息

还是不行

网友:
右键左侧工具栏打开 Annotation Browser , 然后在这个工具下面点一个类似眼睛的图标 highlight state 。 试试看。

网友:
XL之后,在版图界面,Connectivity---Incomplete Nets--show/Hide Selected 之后鼠标点一下器件就会有飞线出现

网友:
尝试一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