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瞬态问题

楼主(2024-05-28):
跑蒙特卡洛瞬态出现震荡的情况,corner没问题,但是蒙特卡洛跑100次在71次出现震荡,corner还知道是那个情况,那蒙特卡洛怎么定位呢

网友A:
在振荡的结果上右键->open debug environment,可以单独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振荡的结果上右键->open debug environment,可以单独debug

看到了 多谢!

网友:
蒙特卡洛可以显示出这种图形?不是只能柱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