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PSS仿真保存

楼主(2024-05-28):
求教大家!!

斩波运放跑PAC,PNOISE,PSTB之前都需要先跑一遍PSS,找到收敛点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仿真,感觉有些费时,之前老师有说可以把PSS仿真收敛先保存下来,之后直接进行读取,就可以省略PSS这一步了,请问各位前辈有懂具体操作的吗,感激不尽!

网友:
蹲蹲  我只了解过pss瞬态可以断点续仿  PSS收敛过程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或许应该试试"Reuse"菜单中的
41      writepss          File to which the converged steady-state solution is written. The file of shooting and HB cannot be mutually reused.
42      readpss           File from which a previously converged steady-state solution is read. For shooting method, PSS loads the solution and checks the residue of the circuit equations
                          only. The solution is re-used if the residue is satisfactory. Otherwise, the solution is re-converged using the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The results from shooting
                          QPSS cannot be used in HB QPSS analysis and vice-versa.

网友(2025-01-13):
怎么解决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