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电子科班做数字较非科班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4-05-28):
各位老哥们好。我想问问微电子科班做数字较非科班有什么优势,本科的时候数字集成电路的老师说做数字电路我们是专业的,但是我觉得数字设计靠的是verilog这些硬件描述语言,但是非科班的也学呀,比如通信工程,做了FPGA的也可以向数字IC设计转,我不太明白本科的老师的意思是什么。就我个人而言,我写的每一行verilog代码,我都会下意识地去想它的管级电路,难道说这种下意识地想就是优势?

网友:
工作和后端、模拟、工艺、器件这些相关的有优势,其他不明显
单纯写逻辑,大家都差不多

网友:
我随便哔哔一下自己的观点
现在不管什么行业都是交叉行业。数字IC只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方面,这个芯片用在通信方向还是图像方向还是SOC是另一个方面。
你说通信工程,他们可能对于通信算法的理解比纯微电子的人更加深入,并且用FPGA实现算法的时候,仅当做实现的工具,而不去关注更加深入的电路结构之类的。
但就数字IC而言,我觉得微电子专业的优势有但不多。
微电子的专业课可能有一些管级的分析,感觉会在后端或者模拟的时候应用更多吧,也就是IC实现的更底层。

网友:
优势肯定是有的,但是也没有那么大;高速数字信号一般可以视为是模拟的,科班出身的耳濡目染之下会有更深刻认知。当然非科班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就你说的通信工程而言,会有信号处理、控制论、fpga、单片机等课程。但确实不涉及器件、工艺相关。

网友A:
一般一个团队做数字的人会需要跟很多业务打交道的,我们一般称为端到端。
比如你写的代码时序该怎么约束,或者后端的PR有问题需要你提供修改意见,这需要跟后端打交道;
你开发的模块需要软件如何调度,或者软硬接口怎么定,这就需要跟软件打交道;
如果你是一个通信IP的数字设计,那你还需要跟射频、模拟的同事确认接口以及控制时序;
如果你是在开发一个算法IP模块,那你可能还需要跟算法同事打交道。
你微电子的出身,会在与后端、射频、模拟的同事打交道时有一些优势,但是优势可能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一个团队做数字的人会需要跟很多业务打交道的,我们一般称为端到端。
比如你写的代码时序该怎么约束, ...

其实做数字的要领就是,知识面得广,但是每个知识点都不必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