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WELL悬空或者不接VDD点位

楼主(2024-05-28):
最近遇到了些关于NWELL接点位的问题,希望各位大佬帮忙解惑,问题如下,
1、pdio二极管的负极是NWELL加NPLUS组成,当多个pdio串联时就会出现NWELL不接VDD的情况,跑LVS会出现floating NWELL的ERC问题,我忽略掉了这个错误并且给这几个pdio外面加了一个psub环以保证它的NWELL和Psub不会因为各种影响出现正偏的情况,floating NWELL在加了psub环之后是否就没有问题?

2、poly电阻外有的做在NWELL上,这个NWELL是必须要接VDD吗,如果接GND或者直接悬空会有什么影响?怎么处理又能消除这些影响?

3、我见过代工厂给的example layout上的一个 dnw nmos外先是一层PSUB环然后最外面又是一层Nwell环,然后example给出的接法是两个环直接用金属接在一起再接地,这种接法没看懂,外部psub与dnw和nwell会有导通的风险吧,有大佬详细解释下?

网友:
1,和DE确认下他真的要这么做串联吗?

网友A:
1、印象里确实出现过diode引起的floating NWELL ERC问题,当时是waive掉了。“NWELL和Psub不会因为各种影响出现正偏的情况”主要看Psub所接电位是否干净,尽量远离数字和功率模块,不接数字和功率地(有毛刺)。另外还要注意NWELL和Psubz之间的耐压问题,不过主要应该是designer来考虑的。
2、“poly电阻有的做在NWELL”应该主要是隔离衬底噪声的,个人感觉NWELL还是要接固定电位好一些(不一定是VDD),主要避免NWELL中积累的电荷越来越多,影响电阻的耐压和寄生电容,这应该也是designer来考虑的。
3、这种结构倒是没注意过,不知道是不是考虑的latch_up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印象里确实出现过diode引起的floating NWELL ERC问题,当时是waive掉了。“NWELL和Psub不会因为各种影响 ...

你好,看了你的回答受益匪浅,再请教以下,NWELL悬空为什么会积聚电荷呢,能否给我讲解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看了你的回答受益匪浅,再请教以下,NWELL悬空为什么会积聚电荷呢,能否给我讲解以下。
...

电阻实际工作时是带有电压的,无论正电位还是负电位,对NWELL都会形成寄生电容,NWELL相当于一个极板。NWELL悬空时,耦合过来的游离电荷是没有泄放通路的,如果电阻的工作电压相对稳定可能还好一些。但NWELL要接出去的话,一定要注意电压要合理。

网友(点评):
你好,想问下,电阻的衬底和正负点位的压差最多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实际工作时是带有电压的,无论正电位还是负电位,对NWELL都会形成寄生电容,NWELL相当于一个极板。NW ...

一般几十V是有的,但是不同工艺平台也有差异,和场氧材质(介电常数)、厚度有关,具体要以Fab提供信息为准,一般Fab都会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