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ib中无wire model (samsung 28)

楼主(2024-05-28):
rt,这种lib里面没有wire_load_model的情况下,线负载的RC参数怎么计算呢?那么delay和switch power又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genus读入captable,我相信dc也有相应的c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nus读入captable,我相信dc也有相应的cmd。

captable这个能详细描述一下吗?来源是来自后端吗?genus的具体命令是啥呢?我去网上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captable这个能详细描述一下吗?来源是来自后端吗?genus的具体命令是啥呢?我去网上学习一下
...

captable确实是来源于后端,用工具将ICT文件转出来的。

set_db / .cap_table_file <path of cap table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