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lock 约束

楼主(2024-05-28):
请教下 , 我scan clock 定义的是 create_clock -name scan_clock -period 100 -waveform {45 55} 【get_ports xx】。pt中会报有min pluse width的错误。 觉得这45 到55的宽度太小了。我是不是可以改成 create_clock -name scan_clock -period 100 -waveform {40 55} 【get_ports xx】. test_default_strobe  35 .就是改下波形。这个是可以吗?谢谢

网友(点评):
改5ns应该可以,但要保证时序收敛。另外确认一下机台是否支持这样的波形,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理论上只要时序满足, DFT的功能没有严格的width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