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TBF,MTTR,MTTF和FIT

楼主(2024-05-28):
求助大神:MTBF,MTTR,MTTF和FIT的计算公式以及相关资料

网友:
以下是MTBF(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TR(Mean Time To Repair,平均修复时间)、MTTF(Mean Time To Failure,平均故障时间)和FIT(Failures In Time,故障率单位)的计算公式:
MTBF(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计算公式:
MTBF = 总的计划运行时间 / 故障次数
MTBF = Σ(T2 + T3 + T1) / N
其中,T1为正常运行时间,T2和T3为故障后的修复时间,N为故障次数。
MTTR(平均修复时间)
计算公式:
MTTR = 总的故障时间 / 故障次数
MTTR = Σ(T2 + T3) / N
其中,T2和T3为故障后的修复时间,N为故障次数。
MTTF(平均故障时间)
计算公式:
MTTF = 总的正常运行时间 / 故障次数
MTTF = ΣT1 / N
其中,T1为正常运行时间,N为故障次数。
FIT(故障率单位)
计算公式:
1 Fit = 1次失效 / 10^9小时
λ(故障率)= 失效比例 / 失效所用的时间
MTBF = 1 / λ

链接:
   -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MTBF的概念、计算方法以及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2. **MTBF - MBA智库百科** [^2^](https://wiki.mbalib.com/wiki/MTBF)
   - 这篇文章提供了MTBF的概述、计算方法、MTTF、MTBF和MTTR之间的区别以及MTBF分析的目的和应用。

3. **详解可靠性指标MTBF, MTTR, MTTF(含:计算方法和区别 ...** [^3^](https://www.teambition.com/community/6576.html)
   - 这篇文章深入剖析了MTBF、MTTR和MTTF三个概念的具体含义、计算方法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区别对比。

4. **MTBF/FIT 支持数据 - 圣邦** [^4^](https://www.sg-micro.com/cn/reliability/mtbf-fit-estimator)
   - 圣邦微电子提供的MTBF和FIT支持数据,适用于需要评估产品可靠性的用户。

5. **什么是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TBF)?| IBM** [^5^](https://www.ibm.com/cn-zh/topics/mtbf)
   - IBM提供的关于MTBF的详细介绍,包括它的定义、计算方法以及在不同行业中的重要性。

6. **MTBF、MTTR、MTTF、MTTA:了解事件指标 | Atlassian** [^6^](https://www.atlassian.com/zh/inc ... kpis/common-metrics)
   - 这篇文章讨论了MTBF作为事件指标之一,用于跟踪产品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7. **什么是MTBF ? | 常见问题 | TDK Product Center** [^7^](https://product.tdk.com.cn/zh/contact/faq/capacitors-0101.html)
   - TDK提供的关于MTBF的常见问题解答,解释了MTBF的定义和它作为系统可靠性指标的作用。

8. **MTBF, MTTR, MTTF, FIT - Explanation of Terms - 研华** [^9^](https://www.advantech.com.cn/zh- ... 7-940c-ce5c28e55365)
   - 研华提供的关于MTBF、MTTR、MTTF和FIT的术语解释,有助于理解这些指标如何量化故障率和预期时间。

9. **MTBF, MTTR, MTTF, FIT - Explanation of Terms - 研華** [^10^](https://www.advantech.com/zh-tw/ ... 7-940c-ce5c28e55365)
   - 这是研华提供的另一篇关于MTBF、MTTR、MTTF和FIT的术语解释,内容与上一条相似,但可能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不同。

10. **MTBF, MTTR, MTTF, and FIT: Design Reliability Measures for Electronics** [^11^](https://resources.pcb.cadence.co ... res-for-electronics)
    - 这篇文章讨论了MTTF作为评估非可修复项目可靠性的指标,以及它与MTBF、MTTR和FIT的关系。

网友(点评):
用ai检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