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lmmx -n脚本运行报错,请求各位debug支援

楼主(2024-05-28):
跑aplmmx -n 的脚本,发现内置的ace怎么都启不来报错拒绝生成对应的current和cdev文件

具体报错为:Info :Running ace for <mos pin-cap> &<mos idsat>estimation
                   ERROR(GEN-135)rogram ‘........../bin/ace'failed_exit:1)
                   ERROR(MMX-320)Failed to generate <mos pin-cap>&<mos idsat> imformation using'ace'
                   ERROR(MMX-321)Please check ......ace.log file
                   ERROR(MMX-320)No ace output is given to generate cdev
如下图的ace.log所示,求用过aplmmx的大佬解惑帮忙debug

楼主:
此帖完结,并不是不能启动,而是config文件配置有问题,导致起的时候报错,一些keyword不能放在config里面,要放在ace_option里面,后续读取还有新问题,请各位转战我的新帖子

网友A(2024-08-06):
朋友请教i下,具体是那些keyword 不能放在config 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请教i下,具体是那些keyword 不能放在config 里面?

不是不能放在config里面,是有些keyword里面包含{ },然后有些keyword要在{}内部,直接放config里面会报错,具体哪些的话运行一下aplmmx看看出的report报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