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 -- annotations -- setup 的使用

楼主(2024-05-28):
为什么我的setup 无法修改pmos 的静态工作点显示???但是nmos的可以

网友A:
请问这是在哪设置的

网友(2025-02-20):
我也改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25-04-02):
同问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在哪设置的

右键点击器件,annotations里有个setup选项,然后添加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