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2019总是提示许可错误

楼主(2024-05-28):
试了各种大神的生成license的方式,也都生成了,但是总是到这里就提示错误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Please run following command.

Install_Path/calibre_vvv/aoi_cal_vvv/shared/systest/test.CalibreRelease

It will report status of your calibre setup include license stat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ease run following command.

Install_Path/calibre_vvv/aoi_cal_vvv/shared/systest/test.CalibreRelea ...

网友:
1. Read the license file and upload the log file created after running the daemon (mgcld).

2. Upload the results of running pubkey_verify in the installed directory.
     It should say "It appears to be patched" for the marked files and end with "A total of 0 files will be changed"

网友A:
1. Please read the license file and upload the log file generated after running the daemon (mgcld).
   % mgrd -c ./file_lic/mgc_lic.dat -l mgcld.log
2. Please upload the portion of the generated license fil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first occurrence of the "feature" section.
3. Please upload the results of running pubkey_verify in the installed directory. It should show "seems patched" for the listed files and end with "Total 0 files will be changed".

网友B:
环境变量配置全了吗,MGC_HOME, CALIBRE_HOME, MGLS_LICENSE_FILE, LD_LIBRARY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lease read the license file and upload the log file generated after running the daemon (mgcl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变量配置全了吗,MGC_HOME, CALIBRE_HOME, MGLS_LICENSE_FILE, LD_LIBRARY_PATH

配置了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You can find the "already in use" message in the log file.

楼主:
You can find  the "already in use" message in the log file.

There are two possibilities for this: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mgcld daemon was already running through lmgrd, and when I requested the log file, the mgcld daemon was restarted.
In this case, the log file you provided is not the one I requested, so your response is not meaningful.
If you have sent the log file of the mgcld daemon running through lmgrd previously, there are two further possibilities:
2.1. Calibre might not have been able to acquire the license, so it could have attempted to run the mgcld daemon multiple times.
2.2. It could be using the same TCP port number as another vendor daemon, though this is unlikely because such a mistake should not occur. However, please check if the TCP port numbers used by the license files you are using are being utilized by multiple files.

To resolve this issue, follow these steps:

1. Stop the license daemon:
   % lmutil lmdown -q -c your_license_file ; sleep 60; netstat -a | grep TCP_port_number_on_your_license_file

2. The result of "netstat -a | grep TCP_port_number_on_your_license_file" should show nothing.
    If there is any output, it means the daemon has not fully stopped yet.
    Since the daemon should stop within 60 seconds after receiving the stop command, the netstat result will likely be empty.

3. Please upload the result of running lmgrd -c ./file_lic/mgc_lic.dat -l mgcld.log again.

4. Please upload the portion of the generated license fil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first occurrence of the "feature" section.

5. Please upload the results of running pubkey_verify in the installed directory.
   It should show "seems patched" for the listed files and end with "Total 0 files will be changed".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了大神

那就是license本身有问题,网上找找,有不需要启动flexlm的license

Cadence软件license相关问题_cadence license-CSDN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