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启动失败

楼主(2024-05-28):
20资产
有没有大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终端打不开innovus,打开后就闪退

网友:
Which version do you use ?  innovus_21.18 ? ddi_23.10

网友A:
Please find below command on your intall directory , and it run it.
It will show your OS library status.
The report will be PASS or FAIL  for each Lib install status on your system.

install_path/innovus_21.18.000/tools/bin/checkSysConf
install_path/ddi_23.10/INNOVUS231/bin/checkSysConf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ease find below command on your intall directory , and it run it.
It will show your OS library sta ...

can you look it again,i uploaded pictures!

网友:
Are you running version 16.24 on a Red Hat 5 system? Is that correct?

Please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check the PASS/FAIL status. There must not be any FAILs in any of the items.

INNOVUS_INSTALL_PATH/tools/bin/checkSysCo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