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输入buffer如何提高线性度

楼主(2024-05-28):
我目前在做一个输入Buffer用在高精度ADC前端,需要THD大于-120dB,信号带宽3kHz,输入幅值4.4V/5V电源电压。

采用恒定跨导输入对+增益自举中间级+浮动ClassAB输出级架构
想请问提高THD应该从什么角度出发呢?或许有提高线性度的文献推荐码嘛?

网友A:
输入对源极退化可以提升一点吧,这篇文章讲了一些基本的

622 Gm-C tutorial.pdf

网友B:
看书上讲线性度的章节即可。本质上是1/Af的变化尽可能小,你这里是低频,那只需考虑1/Af随输入幅度的变化尽可能小。A是运放增益,f是反馈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对源极退化可以提升一点吧,这篇文章讲了一些基本的

谢谢,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书上讲线性度的章节即可。本质上是1/Af的变化尽可能小,你这里是低频,那只需考虑1/Af随输入幅度的变化尽 ...

由于增益自举+Miller电容导致主极点在100Hz左右,直流增益140dB,不知道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