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压模式与电流模式VCO

楼主(2024-05-28):
请问下大家,电压模式与电流模式的VCO有什么trade-off呢?

自己没有搜到论文,希望有大神能推荐一些论文
谢谢!

网友A:
是指的环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的环振么

抱歉没说清,是LC VCO

网友:
好像是电流模式的线性度比较高一点,但是这个线性度没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没说清,是LC VCO

那这个指的是在电压域和电流域这两种情况下工作的VCO么

网友B:
是指LC VCO的处在限压或限流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LC VCO的处在限压或限流模式吗?

直观了解就是加不加尾电流源的交叉互补LC VCO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