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lobalFoundries的NCAP自带的Nwell怎么接

楼主(2024-05-28):
GlobalFoundries的130HPSIGE-8XP工艺 ,NCAP的PDK是moscap结构,gate是一端,S/D短接是另一端,坐在Nwell中。 衬底应该是接P型衬底吧? Floating Nwell怎么解决?

楼主:
pdk带有var层,将nwell延伸出来接在衬底的nwell上,会报var不能切割nwell的drc

网友A:
NCAP是电容,不是MOS,NWELL本身就是电容的一极,栅是另一极。

网友:
var层应该是NCAP的marker层,var层和NWELL的相对尺寸应该是固定的,变了会有DRC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AP是电容,不是MOS,NWELL本身就是电容的一极,栅是另一极。

那这个nwell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nwell怎么接呢

与电路保持一致

网友:
怎么 会有浮空的nwell?nwell不是和sd 连着的吗,n管的sd源漏不也是n型,nwell也是n型,这样不是连着一起的吗

网友:
如果你的电容是一端接信号,一端接地,那么gate接信号,nwell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