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 multi-threading 无法手动选择?

楼主(2024-05-28):
如图I618,spectre201,aps选择manual后在 Threads 处没办法手动选择核数,是不是安装软件没装好还是 license有问题?大家有碰到这个问题吗

manual 无法选择

manual 无法选择

楼主:
求大老解答

网友A:
目测是缺少字体一类的东西!~~~~~

网友B:
checkSysConf先看装全了没有IC和SPECT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eckSysConf先看装全了没有IC和SPECTRE

能说具体点怎么操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怎么操作吗

checkSysConf -r按提示输入名称,每个cadence工具下都有这个命令,不知道目录可以which一下用绝对路径运行,他会显示是不是所有的支持库都安装了,系统是不是匹配,如果监测出来有failed项目,就去找对应的系统库安装

楼主:
选择auto 只要电路够大是可以跑多核aps的,但就是不能具体选几个threa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eckSysConf -r按提示输入名称,每个cadence工具下都有这个命令,不知道目录可以which一下用绝对路径运 ...

我在terminal 和 CIW中输入 checkSysConf -r 均报错,which checkSysConf 显示no checkSysCon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terminal 和 CIW中输入 checkSysConf -r 均报错,which checkSysConf 显示no checkSysConf
...

你去安装目录的tools/bin下面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安装目录的tools/bin下面去找

可以了,显示以上内容,没发现fai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缺少字体一类的东西!~~~~~

把缺的字体都补上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安装目录的tools/bin下面去找

可以了,但没发现fai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安装目录的tools/bin下面去找

可以了,没报f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