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错误咋解决

楼主(2024-05-28):
其中这个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 setup.
    ERROR (CMI-2064): I3: `td2' should be larger than `td1'.
是我的工艺库问题吗

电路图

电路图

原理图

原理图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网友:
你这I3是什么器件?

网友:
你仿真vpwl激励写的有问题

网友A:
I3器件给的激励有问题

网友:
大概率 td1是tr tf  大于了一个UI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I3器件给的激励有问题

isource

网友:
Q一下这个器件 截个图 看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