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Dtoolboxs进行SD-ADC建模,函数跑出的最大输入振幅太小

楼主(2024-05-28):
尝试参考《DS数据转换器从入门到精通》这本书附录的代码来确定调制器的各系数,但理论的最大输入振幅太小了只有0.4V。不是很理解原理,尝试提高了量化器输入摆幅,但对振幅的提升不是很大。
以下是源代码:

fs=5e6; % 采样频率
osr=256; % 过采样率
order=2; % 积分器阶数
N=1; % 量化器位数
vref=2; % 以1LSB为单位1,1bitADC所需vref值
VDD=2*1.8/0.9; % 实际VDD为1.8V,vref为0.9V
fin=31/2^14; % 输入信号频率
hinf=1.5; % 最大带外增益越大,噪声整形的效果越好,可接受的最大输入信号振幅越小

% 计算理想情况下噪声传输函数NTF
ntf=synthesizeNTF(order, osr, 1, hinf, 0);
ntf.Ts=1/fs; % 定义采样时间
bode(ntf); % 输出波特图

% 根据NTF计算理想情况下系数
[a, g, b, c]=realizeNTF(ntf, 'CIFF');

% 考虑实际情况对系数进行缩放
ABCD=stuffABCD(a, g, b, c, 'CIFF'); % 将理想系数列为矩阵
[ABCD1,vinmax]=scaleABCD(ABCD, 2, fin, 0.5*VDD/1.8, VDD/1.8); % 根据状态空间描述,量化电平数,输入信号频率,积分器输出摆幅,量化器输入摆幅,计算实际系数、最大输入信号振幅
vinmax=vinmax*1.8/VDD; % 以VDD=1.8V为例,计算实际最高输入信号振幅

[a1, g1, b1, c1]=mapABCD(ABCD1, 'CIFF');

目前的设计目标是量化范围0.1~0.5V,这个值有点小所以想放大两倍到0.2~1V。之前看到说参考电压最好全覆盖量化范围,所以想将参考电压改为0.6V,但又会减小最大输入振幅。
想请问各位前辈以上想法有没有犯什么低级错误,以及最大输入振幅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十分感谢。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找到问题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找到问题了嘛

还没有,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