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菜捞捞(关于clk上升沿触发块的执行先后问题)

楼主(2024-05-28):
大佬们,我有两个上升沿触发的always块,一个给指令赋值,一个根据指令读值,他们分属于两个.v文件,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时序上是先赋值再读值

楼主:
verilog事件队列中非阻塞赋值在阻塞赋值之后,可是即便如此图中的task引起的指令改变却在从mem的读值之后,令人费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verilog事件队列中非阻塞赋值在阻塞赋值之后,可是即便如此图中的task引起的指令改变却在从mem的读值之后, ...

首先 阻塞赋值是立刻赋值 非阻塞是条件边沿赋值;没啥先后顺序;其次仿真中所谓先后顺序只跟时间有关 看你用的是initial块还是fork——join ;最后 你就不能拿时钟打一拍在用,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阻塞赋值是立刻赋值 非阻塞是条件边沿赋值;没啥先后顺序;其次仿真中所谓先后顺序只跟时间有关 看 ...

感想您的回复,请问在实际工程中碰到这种赋值与取值被同一事件触发的情况下,设计规范都是打一拍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想您的回复,请问在实际工程中碰到这种赋值与取值被同一事件触发的情况下,设计规范都是打一拍的吗?
...

一般不会有赋值和取值在一个周期完成,因为时序是不满足的;一般做法都是将数据或者说指令写进rom或其他存储器;然后cup按顺序取指,译码,执行,再地址加一执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有赋值和取值在一个周期完成,因为时序是不满足的;一般做法都是将数据或者说指令写进rom或其他 ...

哦对了,我说的是针对同一条指令,是取指译码执行这个动作,如果你是想一个时钟周期处理不同指令,那就用流水线去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有赋值和取值在一个周期完成,因为时序是不满足的;一般做法都是将数据或者说指令写进rom或其他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