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发帖帮帮孩子吧,这个工艺库里的图层命名看不出来

楼主(2024-05-29):
这个工艺下的LWS里面的图层看不懂命名,就搞清楚画nmos,pmos,vdd,gnd所需图层是那些就可以了,要是再能多说点就感激不尽了,各位前辈帮帮我吧

网友:
你随便放进去一个MOS,然后选中Layers窗口里的Valid,Used不就知道需要哪些层了吗?

网友A:
design rule文档里每一层都有定义与解释,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或放个pcell.

网友:
我觉得你得先了解一下半导体制程,知道用到了哪些层,基础的就是那些。不同工艺的层命名不同,但是层基本都是相对应的,你找两个不同的工艺,打开design rule找到layer的描述对照两个工艺描述看看你就会有所收获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或放个pcell.

谢谢你,没有pecell,就是我要自己画,我要做的是一个标准单元库里的一个小器件,刚前仿结束现在要画版图了,我第一次画,问老师他啥也不说,给的教程里面是smic.18工艺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文档里每一层都有定义与解释,可以去看看~

我去找找

网友:
不知道你拿到的PDK里面有什么,正常流程是安装PDK,然后建自己的LAYOUT库,这个时候会喊你绑定工艺库(PDK里面的),绑定后你才能看到你的那些图层,你需要的所有器件的pcell都在那个工艺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