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后仿真部分功能异常问题

楼主(2024-05-29):
请问一下,在vcs中进行数字版图后仿真时,为什么有些逻辑功能是正常的,而有些是未知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run.log里边有些违例,有点看不明白

"scc018v3ebcd_uhd_rvt.v", 10827: Timing violation in output_interface_tb.out1.UVW1.R1_REG
    $hold( posedge CK &&& (ENABLE_RDN == 1'b1):70010, posedge D &&& (ENABLE_RDN == 1'b1):70010, limit: 10 );

"scc018v3ebcd_uhd_rvt.v", 10827: Timing violation in output_interface_tb.out1.ABZ1.R1_REG
    $hold( posedge CK &&& (ENABLE_RDN == 1'b1):70010, posedge D &&& (ENABLE_RDN == 1'b1):70010, limit: 10 );

"scc018v3ebcd_uhd_rvt.v", 10824: Timing violation in output_interface_tb.out1.ABZ1.R1_REG
    $hold( posedge CK &&& (ENABLE_RDN == 1'b1):138870010, negedge D &&& (ENABLE_RDN == 1'b1):138870010, limit: 10 );

"scc018v3ebcd_uhd_rvt.v", 10827: Timing violation in output_interface_tb.out1.ABZ1.R1_REG
    $hold( posedge CK &&& (ENABLE_RDN == 1'b1):277670010, posedge D &&& (ENABLE_RDN == 1'b1):277670010, limit: 10 );

"scc018v3ebcd_uhd_rvt.v", 10824: Timing violation in output_interface_tb.out1.ABZ1.R1_REG
    $hold( posedge CK &&& (ENABLE_RDN == 1'b1):416470010, negedge D &&& (ENABLE_RDN == 1'b1):416470010, limit: 10 );

网友A:
sdf没反标上吧,看下log,从报告来看,d和clk同一个时间变化,延迟根本没反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f没反标上吧,看下log,从报告来看,d和clk同一个时间变化,延迟根本没反标上 ...

您好,我用的是下边这个图里的写法在tb.v中插入sdf反标信息的,不知道这种写法是否正确?那我现在这种未知态问题的话,正确的反标操作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用的是下边这个图里的写法在tb.v中插入sdf反标信息的,不知道这种写法是否正确?那我现在这种未 ...

供参考:后仿 SDF 反标 - jake的日志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假设你的testbench是output_interface_tb,你的DUT是out1,
$sdf_annotate("full_path_to_your_sdf", output_interface_tb.out1, , "./out1_sdf.log", "MAXIMUM");
这里要注意的是与sdf对应的层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后仿 SDF 反标 - jake的日志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假设你的testbench是 ...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用的是下边这个图里的写法在tb.v中插入sdf反标信息的,不知道这种写法是否正确?那我现在这种未 ...

把sdf annotated的第四个参数 log文件名带上,然后打开log看一眼就行,有任何错误log里面都会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后仿 SDF 反标 - jake的日志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假设你的testbench是 ...

请问一下我在vcs的dve运行命令行输入-DEFINE GLS_SDF -DEFINE SDF_MAX,但是它提示我unknown option '-DEFINE GLS_SDF -DEFINE SDF_MAX',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