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毛刺是否会影响复位同步器的输出

楼主(2024-05-29):
请教大家,复位同步器电路,rst从0变成1后,过一段时钟clk才起效,并且第一个clk上有毛刺,这种情况下,时钟毛刺会影响复位同步器输出out的状态吗?

网友A:
前仿的话,out会提前一个clk拉高
后仿的话,可能没有影响
你仿真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仿的话,out会提前一个clk拉高
后仿的话,可能没有影响
你仿真看看呢

后仿真会报min pulse width违例,输出会变红,实际上这个触发器会怎样不太清楚啊,D端不变,clk太短,可能触发器内部的器件都不会打开,

让analog仿真了下,触发器输出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
前仿的话,像2楼说的那样,out会提前一个clock拉高。后仿的话,也有可能会提前一个clock拉高,毛刺可能导致A输出亚稳态,有可能会变成1,然后下一个clock过来时,B采样1,那么out的输出就像前仿一样,提前一个clock拉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仿真会报min pulse width违例,输出会变红,实际上这个触发器会怎样不太清楚啊,D端不变,clk太短,可 ...

你说的正确,是直这个毛刺不会被当做clk时钟吗?

另,min pulse width  输出变红 这个好像是仿真软件可设置的。实际还是得看你cell的参数。

网友B:
当不满足寄存器的setup/hold/recovery/removal/min pulse width时,分析寄存器是否会出问题,主要看当出现违例时,寄存器的D端与Q端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寄存器内部电路节点不会出现变化,就不会有问题。对应对楼主的时序图,第1个毛刺时钟到来时,第1个寄存器的D与Q不一致,会有亚稳态,第2个寄存器的D与Q一致,不会发生亚稳态。由于电路结构是两个寄存器打拍,第1个寄存器的亚稳态会在第2个正常时钟到来时稳定,因此第2个寄存器不会采到亚稳态。综合上述,楼主的时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2024-10-06):
引用 网友B:
当不满足寄存器的setup/hold/recovery/removal/min pulse width时,分析寄存器是否会出问题,主要看当出现 ...

请教一下,D和Q一致的情况下,不满足时序要求时内部的电路节点不会变化就不会有问题,这个是您的经验总结还是有什么资料支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D和Q一致的情况下,不满足时序要求时内部的电路节点不会变化就不会有问题,这个是您的经验总结 ...

没看到过这样描述的文档,应该算是我的经验总结吧。一方面,可以分析一下常见的寄存器的电路结构(双latch结构的),从模拟电路的角度上看一下,D和Q一致时没有内部节点翻转,应该就没有时序问题;另一方面,在常见的同步电路上也有这样的例子,例如异步复位的同步电路,第2级寄存器同步寄存器就是这样的例子。还有,有一些standcell库里,在lib文件的时序描述部分,也有一些会判断D和Q是否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D和Q一致的情况下,不满足时序要求时内部的电路节点不会变化就不会有问题,这个是您的经验总结 ...

依据cmos电路结构,时钟作为触发器里的传输门使能,无论是否有效,只要输入保持稳定,传输门的输出不会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过这样描述的文档,应该算是我的经验总结吧。一方面,可以分析一下常见的寄存器的电路结构(双latc ...

了解了,感谢回复